怎么 把,line变成 cline

楼主(2016-02-26):
如图:

网友:
line就是一段一段的cline组成的啊

网友A:
skill可以的

网友:
可以 用 eda 365 中的小工具 里面有个 “卡线”  Cut_Area_Cline_Segs.il  的 skill 来解决

网友:
    line没有电气属性,Cline是有电气属性的,不能随意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kill可以的

    这个,skill在哪里找?

网友:
16.6的话,选中line,右键>>change class/subclass

楼主:
    E- (SPMHGE-523): Line already matches option panel settings.

网友:
    我自己没用这个skill,因为画板这么多,从来没有要这样用过

网友:
    这两个是不同属性的,要改的话可以用change来换层

网友:
    你可以試試此工具
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7840-1-1.html

网友:
    subclass(改一下里面的语句)或skill(网站上有)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7840-1-1.html

网友:
    教你一个方法导出dxf格式,然后再导入dxf在空的电气走线层,再change就可以把line改为clin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