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15/433MHz无线收发芯片CC1101阻抗匹配要求要怎么如何提出?

楼主(2016-02-26):
由于初次接触无线这块,目前我们用CC1101这个芯片来做无线收发,目前收发距离不是很理想,想在PCB中和天线上做阻抗控制,但是不知道这个要求要怎么来说明,请问上图中这个50ohm是什么意思呢,是指在315/433的频率下阻抗为50ohm吗?我应该怎样与PCB厂家来说明这个要求呢?有知道的朋友们,能不能进来指点一下,谢谢了!

网友:
如果PCB走线做阻抗控制的话,告诉板厂哪一段(说清哪一层线宽多少,也可以截图说明)走线做50欧就好了。
收发距离不理想最大原因不一定是阻抗问题,理论上讲传输线尽量短的情况下不用太在意走线阻抗,有网分的话测一下天线的参数,还有就是匹配网络的元件一定选好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一些观点,供参考。

网友(2016-04-11):
315 433 要做PCB天线的话要算天线的长度吧

网友(2019-07-04):
我也要做无线这块能够讨论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