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充电电路怎么分析理解?

楼主(2016-02-26):
下面这个充电电路怎么分析理解啊?
其中VUSB_CHG网络是USB的5v外电、V_BAT就是电池3.7v
其他AC_R、GDRV、IS_CHG、AC_DIV_IN都是接到CPU的
详情请见图片和附件PDF图纸
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,这个充电方案是怎么实现充电管理的?

RDA8850E42P_GSM_DESIGN NOTICE_201602016.pdf

网友:
看了原理图。比较疑惑AC_R和GDRV的电平,SOC没细看,内部结构未知。
C300和R304起缓冲作用,缓冲电路。
假设AC_R和GDRV高电平都是一致,就好分析了。GDRV = H,MOS截止,PNP一段时间后截止(缓冲电路),暂停充电。
假设GDRV = L,MOS导通,PNP一段时间后导通(缓冲电路),继续充电。
PS:第一次RDA的SOC,长见识了:)

网友:
    这个原理图是手机吗?

网友:
    脉冲充电,功能机时代小容量电池使用的充电技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