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软件出问题了,卸载后重装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,还请大家帮住

楼主(2016-02-26):
cadence软件出问题了,卸载后重装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,不知道怎么解决,还请大家帮住

网友A:
重启一下电脑,然后再确认下LICENSE是否正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重启一下电脑,然后再确认下LICENSE是否正确

试过了,还是不可以

网友B:
    没破解LicenseManager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没破解LicenseManager

已经解决了,是杀毒软件隔离了一个文件导致的。辛苦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已经解决了,是杀毒软件隔离了一个文件导致的。辛苦啦

    这种现象很常见,特别是中国的一些杀毒软件,对许多老外的文件命名方式不熟悉,总是将其武断地认为是不安全文件将其隔离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装杀毒软件,裸奔。或者手工信任该软件的所有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