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es的主界面navigator消失了,求解,谢谢

楼主(2016-02-26):
ces的主界面navigator消失了,在工具栏上勾选显示出来还是看不到它,不晓得是显示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,求解,谢谢

楼主:
急求各位高人指点

楼主:
刚学这个软件,还望高人指点,谢谢

网友:
    xDX Desiger里的还是xPCB Layout里的?

网友:
    在菜单栏View菜单里面,单击一下navigator选项里的show/hide即可

楼主:
    pcb. Layout里面的

楼主:
    楼上说的那个勾选后一样不现实出来

楼主:
    和下面是一样的问题

网友:
    你把你CES界面截个图

楼主:
    就是这样的,navigator界面不晓得藏的哪去了

网友(2016-08-17):
    最後解決了嗎?
    我最近也有遇到類似的問題(CES介面異常)
    就進去把 ces.ini砍掉, 就正常了^__^