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adence Sigrity] 学习PCB仿真应该从哪里入手?

楼主(2016-02-27):
请教各位大侠,准备学习PCB仿真及制版,应该从哪里入手?主要是PCB得仿真。

网友:
仿真只是手段,从某种角度说,仿真或许只是找出问题,但是重要的不仅仅是要找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。

网友:
先学习信号完整性基础知识,比如找一本信号完整性的书籍好好研读。然后再学习仿真软件,当然,这说起来比较容易,但是过程还是稍微复杂点

楼主:
谢谢菩提老树和bashao的建议,能推荐一本好的信号完整性的书吗?还有您的建议能再说的详细点吗?

网友(2016-12-22):
我也想学PCB仿真,输入端保护环如何仿真?

网友:
    老实说,过程很痛苦

网友:
    我也想学习怎么进行PCB仿真

网友(2017-02-04):
    希望有分享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