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导出gerber的时候soldmask出现两层,请问是什么问题

楼主(2016-02-27):
各位大神,咨询,在导出gerber的时候,其中一个器件的soldmask顶层和底层都出现了,实际芯片是在顶层的,soldmask应该在顶层,底层应该是没有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soldmask底层也有。而且所有芯片中就这个是有问题的,已经将芯片删除后重新放置,导出gerber时还是存在问题,经过确认芯片封装没有问题,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?

底层

底层

顶层

顶层

网友A:
   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应该是你的操作问题,看看你的底片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,应该是你的操作问题,看看你的底片设置

    如果底片设置错误,应该所有的元器件都有问题,但是其他都是好的,就这芯片有问题

网友B:
    你做焊盘的时候soldermask_top和soldermask_bottom都设置了参数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你做焊盘的时候soldermask_top和soldermask_bottom都设置了参数吧?

    只设置了soldermask-top层的,已经确认了

网友:
    最好还是查看焊盘

网友:
    应该是库的问题,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库,也注意一下库的路径,避免调入的是有问题的库

网友:
    实在不行,最后一招,到CAM350里面修改好后,发给板厂。

网友C:
    你是只有这一个会还是全部都会啊?出GERBER?如果都会那就是你设置重复了!如果是单个那就是库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你是只有这一个会还是全部都会啊?出GERBER?如果都会那就是你设置重复了!如果是单个那就是库问题了。

有两个,一个是SOT23-6封装的,一个是SOT23-3封装的,其他都是正常的,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有两个,一个是SOT23-6封装的,一个是SOT23-3封装的,其他都是正常的,现在都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

    检查下这两个封装调用的焊盘有没有问题咯~应该是焊盘的问题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