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画板放置shape的操作问题

楼主(2016-02-27):
问题:选择放置矩形shape,修改宽和高没反应。求助!具体问题描述如下图,求大神解答。

网友A:
你是在板子外面并且是在顶层放置一个矩形shape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板子外面并且是在顶层放置一个矩形shape?

我是想给板子铺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在板子外面并且是在顶层放置一个矩形shape?

原来我也是这样操作的,后来修改了线路,想重新铺铜,发现无法改变宽和高

网友B:
你先确定你想要修改的铜是不是在要求的某一层上。要不问题等待时间会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先确定你想要修改的铜是不是在要求的某一层上。要不问题等待时间会长

什么意思?

网友B:
你铺铜在top层,但是如果你修改操作没有在top层,那就是不管怎样也无法操作(这个行为可能无意识跳到了别的层)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铺铜在top层,但是如果你修改操作没有在top层,那就是不管怎样也无法操作(这个行为可能无意识跳到了别的 ...

我只是想说,我修改了参数,对应的shape(这个shape指的是我即将要铺的铜皮,即鼠标粘附的方框)大小应该会改变才对。为什么没变化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