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己总结了一下画板布局的规则,大神看下对不对

楼主(2016-02-27):
有可能有错误,请看完大神回复后大家试试效果。
第一步:先布特殊要求的线(2.4G、usb、微带线等等)
第二步:布结构件的线
第三步:布电源相关层或线
第四步:布布局相近的线
第五步:布其它信号线
第六步:只看单层优化布线
第七步:打开所有层优化布线
第八步:优化中间电源层铜皮和走线
第九步:铺地
第十步:打孔
第十一步:检查所有
第十二步:丝印调整
第十三步:出gerber

网友:
这是布线的步骤吧

网友A:
    说的好不如做的好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说的好不如做的好。。。

说的好不如做的好。。。
    这个算是心的
    如果按照这个
做出来的板子估计还是很不错的!!!!

网友:
    布局:先确板框大小,定位器件定好位,按原理图做模块,按信号流向布局

网友:
    你这是只是布线开始后的操作吧,没有涉及到布局。还有建议电源和地平面相关层一起铺吧(特别是地减少好多飞线)。

网友:
    设计也是根据经验来的,在布局的时候,走线的思路都应该在脑海里面啦,至于怎么走那只是时间问题。

网友:
    按照我们过去的要求 一般都是  电源,重要信号线,一般信号线。重要信号线是看电源的分割 选择布线通路或者布线层的

网友:
    先布电源和地,既减少飞线,又可有效规避电源干扰。

网友:
    表贴焊盘,在铺铜时用十字连接

网友:
    这应该是走流程吧~~~看标题以为是专门讲布局的呢~~~

网友:
    我一般是按模块来布局,电源线都是最后走的,不知道这样对不对,合不合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