时钟线布线

楼主(2016-02-27):
在ADC布线板中,其中一组时钟线500MHz,ADC输出为16根125M数据,当两者走线不得不交叉时,是选择高速时钟线500M信号过孔了,还是选择相对低速的16根数据线125M信号过孔?望指教...

网友:
一般这种ADC芯片引脚都已经很顺了,连接ADC并行线的MCU/FPGA/DSP建议通过改软件方式配置

网友:
一般情况是高速优先,低速后布

网友:
必须是125M的信号线过孔啊,一来时钟的频率更高,二来从抖动方面考虑时钟对信号质量要求更高。

网友:
时钟不过孔把,当人尽量都不过孔

网友:
    一般能不过孔最好,优先速率高的时钟线布线,之后才考虑低速时钟,另外时钟线过孔的话会带来严重的辐射问题。

网友:
    高速线一般先走尽量不要换层,低速线后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