约束管理器可以保存吗?保存成通用版本

楼主(2016-02-28):
约束管理器可以保存吗?保存成通用版本,最起码把最小线距最小过孔最小线宽间距什么的保存下来的办法?
/ \" [9 k( N  R: ^8 V求赐教: C- n" O) R8 U8 T! c

网友:
可以的,做一个Default 的,把通用的值都定义好。下次新建BRD导入即可

网友:
    楼上说的不错

网友:
    是啊,就是要做个模板。把自己需要的值保存到一个bed里,以后直接调用就好了

网友:
    完全可以的

网友:
    对于没有skill的童鞋,是非常有必要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