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安装后系统变慢问题

楼主(2016-02-28):
allegro安装后系统变慢问题,不管系统安装在那个盘,用不了多久系统开机就很慢很慢,不装的时候很久才会变慢一点,为什么啊有没有解决的办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电脑f

四核16G2TGTX660,我不开心

网友B:
最简单的办法,搞个SSD,替代HDD。

网友C:
配置带不动

网友D:
按理说不应该的啊。。开机启动项也就是一个license相关的进程而已。。

公司的电脑i3,4G。机械硬盘。。cadence用的飞起。。。不管开机还是软件打开都很快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简单的办法,搞个SSD,替代HDD。

已经搞了一个SSD了,但是非正常关机就不好用了,要进PE重新引导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按理说不应该的啊。。开机启动项也就是一个license相关的进程而已。。

公司的电脑i3,4G。机械硬盘。。ca ...

换SSD好多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配置带不动

这配置只能1帧扫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