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 VX亮显问题

楼主(2016-02-28):
请问高手指点一下,如图片,谢谢

eevx

eevx

网友:
    单独设置下地的颜色突显出来  不用高亮操作  高亮的走线后会被取消高亮的

网友:
    Display Control-》Graphic-》Color By Group
按Nets显示

网友(2017-03-29):
    楼上正解,MENTOR 是通过给网络设置颜色去区别其他网络的。高亮功能只是临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