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oogle自动驾驶的激光雷达接口

楼主(2016-02-28):
最近想了解一下google自动驾驶使用的激光雷达HDL-64E,在Velodgne官网找到的接口信息(见附件),他的工作原理图是什么?里面的GPS是干嘛用的,连接computer的串行数据是1根线,一组差分信号(类似USB),还是有很多组差分信号?  有知道他的接口定义的高手吗?

网友A:
我怎么没有看到什么差分信号 ,GPS作汽车定位, 串口通信而已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怎么没有看到什么差分信号 ,GPS作汽车定位, 串口通信而已

1, GPS的数据应该是给激光雷达输入使用, 激光雷达更改坐标数据直接生成周围3D信息。2,问题是生成的3D信息量非常大,如何传给汽车CPU? 我有看到用的是网线? 网线最大可以支持多大的数据量?

网友B:
不曉得有沒有幫助?

63-HDL64ES3g USERS MANUAL_PROGRAM GUIDE, HDL-64E S3.pdf

HDL-64E Manual.pdf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曉得有沒有幫助?

谢谢,应该是通过网络传过来自己定义的数据包,用户根据数据包自己解码使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