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xpedition pcb 的ces读入

楼主(2016-02-29):
因为pcb与原路图是分开设计的,每次原理图修改更新的pcb时,pcb都需要重新读入ces,浪费时间,请问大家有没有好方法避免重复读入ces浪费时间?

网友:
    直接在Constraint Manager中导入方案不行吗?

网友A:
    说三遍 :D:D:D:D: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说三遍

   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。

    导入是可以,但是为什么每次导入最新原理图设计,都会把原来设定好的ces更新掉,还需要再重新导入,这里很浪费时间。怎么避免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首先感谢你的回答。

导入是可以,但是为什么每次导入最新原理图设计,都会把原来设定好的ces更新掉, ...

原来的CES设置是指Xdx desiger还是Xpedition中的CES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原来的CES设置是指Xdx desiger还是Xpedition中的CES?

    是指Xpedition中的CES

网友:
    遇到同样的问题,求高手~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指Xpedition中的CES

感觉是你把原理图默认的CES导入了PXB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感觉是你把原理图默认的CES导入了PXB

是的,是这样的。
请问怎么解决?有没有什么设置,在更新原理图的时候不更新ces?

楼主:
    请论坛高手帮忙指点。
或者我换个问法:在pcb运行 Project Intergration时,怎么可以不让CES synchronization进行??

网友:
    你可以先把原理图里的CES导为最新的,保证和PCB里的一样。

楼主:
    谢谢,这个方法解决不了我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