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6 CIS 数据库 配置问题

楼主(2016-02-29):
大家好!
我按照网上的CIS 配置文件去配置数据库及原理图,可配置完后看不到器件信息,只能看到器件类别,里面的器件信息显示不出来。
请教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呢?一开始可以,后来不知道我动了什么就不行了,我重装系统,重装软件,重新配置也都不行了。附件是问题截图及刚打开时的Capture.ini文件信息。
16.6版本的Capture.ini  我需要怎么修改呢?
弄了好久,没解决。有谁知道怎么解决吗?
急急急,在线等。

686 Bytes, 下载次数: 18, 下载积分: 威望 -5

网友:
    我这个也是16.6,也没解决呢,PCB 显示没问题,原理图显示不了

网友A:
  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

打开时得时Project,只是schematic 的问题。

网友(2016-10-18):
    16.6和17.2都正常,也是按网上的步骤的,不太清楚你们是哪里没弄对

网友(2016-11-28):
    是不是FOOTPRINT VIEWER那行没有写入地址?

网友(2016-12-30):
下载你的附件还需要威望 咋帮你解决, Capture.ini是不是路径对了吗,把\改成/了吗

网友:
    capture.ini中的路径只能到最终文件夹,不包含olb文件。

网友(2017-03-21):
    不知楼主搞定没,还能共享一下方法,多谢~

网友(2018-03-23):
    不知楼主搞定没,还能共享一下方法.Thanks!

网友(2019-03-13):
    楼主解决了没,求分享方法

网友:
    part management 的路径填写正确没,其他需要的dir0路径正确没

网友(2019-05-10):
    Capture.ini 的路径,还有就是数据库的路径

网友:
我的也没解决

楼主(2019-07-06):
我的解决了!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0-03-10):
    我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,是窗口太小了看不到,把下面的窗口拉小一点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