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遇到过ALLEGRO改版后 画铜皮或者移动过孔很慢的现象

楼主(2016-02-29):
各位:有没有遇到过allegro改版后 画铜皮或者移动过孔很慢的现象,UPDATE DRC也很慢,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

网友:
一般是因为动态铜重新避让引起的,你可以先转成静态铜再改,改完了,再转会动态铜

楼主:
这样的话很不方便, 不是同一网络就会报错 打孔什么的也特慢,我老认为是什么命令关掉应该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先把平面层的铜移出去,改完了再移进来。

楼主:
    谢谢了  大家说的方法都管用,我记得我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,好像关闭了一个设置 ,就完全没问题了。

网友:
    关闭右上角Stretch Etch,移动元件时会快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