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P怎么走差分线

楼主(2016-02-29):
我从原理图导入怎么导入不成功

网友:
在PCB上可以设置两根信号为差分信号,规则中可以设置其线宽线距。
然后alt F2走差分线。
至于原理图中设置差分形式,如何导入PCB中,我还没实现过,有待高人详解。

网友:
差分线对的网络名要以_P/_N结尾,并且在这两根线上要同时放上差分线符号,再导入PCB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