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去除音频CODEC的底噪

楼主(2016-02-29):
现在做一个项目,关于WM8960+8002功放输出4欧3W喇叭。但是功放加电,不输出时。喇叭有明显底噪,沙沙声伴有吱吱的电流声。去掉WM8960输出给8002的音频信号。发现噪声明显降低,但是还是有一点。现在怀疑是WM8960输出给8002的音频信号收到干扰。但是找不出原因,加大电源滤波电容也没有什么效果。有做过相关项目的大神能给点意见吗。。WM8960通过0R电阻隔离的AGND和DGND。

网友A:
首先要知道这个底噪有多大(最纯净的底噪在放大倍数大时也可听到沙沙声),集中在哪个频率,要有图;可以把分地去掉,合成一片地,试试效果;测试可用1KHZ测试,在测试输出包含哪些杂波;I2S有无干扰也测一下。另外电流声,看看电源部分是否引入工频干扰,大地有无接好

网友B:
电源搞干净么?分地合理么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首先要知道这个底噪有多大(最纯净的底噪在放大倍数大时也可听到沙沙声),集中在哪个频率,要有图;可以把分 ...

底噪大概在半米外也能清晰的听到沙沙声(伴有变化的电流滋滋声)。分地去掉合成一块没有什么效果。是5V的USB电源供电,工频干扰应该没有吧。。I2S上面波形看上去是正常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电源搞干净么?分地合理么?

电源是DCDC出来的3.3V供电。AVCC上加了磁珠和大电容。纹波大概有80MV左右吧

网友C:
    很可能是分地造成的,上PCB看一下

网友:
    应该是地网络处理不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很可能是分地造成的,上PCB看一下

我之前分地就是为了音频底噪这方面的考虑,但是现在还是有这种情况,我看很多板子和我的方案相同也没有做分地处理直接就一块A,DGND合在一起,底噪也几乎没有

网友A:
    把所有输入接地看噪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把所有输入接地看噪声

将输入接地以后,噪声明显加强了。估计就是地上的噪声引起的,那应该如果改善呢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将输入接地以后,噪声明显加强了。估计就是地上的噪声引起的,那应该如果改善呢

    那就多查电源及其回路这一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电源是DCDC出来的3.3V供电。AVCC上加了磁珠和大电容。纹波大概有80MV左右吧

唉~ AVCC 80mV纹波还用看么,噪声不大才怪。。  你用个LDO供电试下就知道什么情况 。DC电源也会高整个低噪。如果怕地干扰的话就试下模拟单点接地吧~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唉~ AVCC 80mV纹波还用看么,噪声不大才怪。。  你用个LDO供电试下就知道什么情况 。DC电源也会高整个低 ...

我试着用LDO,rt9013供了下,在VCC3.3和AVCC3V3上各加了一个高频470UF电容。有一点效果,但是底噪还是非常明显

网友D:
    软件上也要做降噪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软件上也要做降噪的

这部分暂时处理不了啊

网友:
你的WM8960是一个D类功放,输出的音频信号是调制后的信号,而8002是AB类功放。中间需要加低通滤波电路吧,或者换为D类功放。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,你可以测试直接在WM8960输出端接喇叭,如果没有噪声,说明声音源没问题。

网友:
不知道是不是你的IIS数据格式有问题?

网友(2016-05-14):
下文呢?楼主解决了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