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踪电压电路原理求教

楼主(2016-02-29):
看了一下L78XX的数据手册,这是一个跟踪式电压电路,可是不懂其中的原理,求教一下:能否讲解一下它是怎么样实现 “跟踪”的?

能讓你發現就不叫跟蹤了!>_<|||

网友:
超級狗:   能讓你發現就不叫跟蹤了!>_<|||

不能"跟蹤"那就是"匿蹤"了,找不到最後就是"失蹤"!

連自己在那裡都不知道,就叫「迷蹤」了!^_^

网友:
误差放大器根据2脚电压与3脚的0电位比较结果去调整三极管。根据”虚短“原理,3脚电压为0V,那么2脚电压也为0V,因此输出的负电压大小必然等于正电压的大小,这就是所谓的“跟踪”了。

网友:
PNP三极管射级跟随,运放相当于1:1反向输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