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把一张原理图保存到库

楼主(2016-03-01):
    请问可以像mentor一样把一张原理图保存到库里面作为一个元件吗?怎么做呢

网友A:
    貌似有一个功能叫Generate Part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貌似有一个功能叫Generate Part

    以一个名叫ADC01的schematic为例:
    现在的做法是把ADC01的schematic(显示为一个文件夹)直接复制,再粘贴到库文件olb中。然后在库中建一个part,implemention type设置为schematic view,implemention设为ADC01。其它工程就可以复用这个原理图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以一个名叫ADC01的schematic为例:
    现在的做法是把ADC01的schematic(显示为一个文件夹)直接复制,再粘 ...

    有这么神奇吗?在调用页面里,如何才能进入所连接的页面呢?

楼主:
    还是选中元件,鼠标右键Descend Hierarch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