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模电平

楼主(2016-03-01):
      输出驱动器主要有CMOS,lvds和cml,看资料的时候涉及的共模电平,大婶说说什么是共模电平,比如CML的共模电平是1v,

网友A:
差分P和N的直流分量,(Vp+Vn)/2
分析电路的话,基本上就是交流信号等于0时候的输出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差分P和N的直流分量,(Vp+Vn)/2
分析电路的话,基本上就是交流信号等于0时候的输出电压

好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