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ne5532运放,能不能放大5mv直流小信号

楼主(2016-03-01):
关于ne5532运放,能不能放大5mv直流小信号,求各位大神指教

网友:
看你的要求吧

网友A:
除了二樓所說,樓主的工作條件未說明清楚,也未提供原理圖之外。

NE5532 的 Input Offest = 4mV maximum at 25 degree C, 5mV maximum at whole temperature range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除了二樓所說,樓主的工作條件未說明清楚,也未提供原理圖之外。

NE5532 的 Input Offest = 4mV maximum ...

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能把直流小信号放大,这个电路也还没做出来,就是想提前问问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放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能把直流小信号放大,这个电路也还没做出来,就是想提前问问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放大 ...

呵!呵!在某個洋人網站上,有人問同樣的問題,他說是做電子磅秤的應用。

网友A:
儀表放大器 Instrumental Amplifier 簡稱 INA,踢哀(TI)有一個 INA 系列的放大器。

http://www.ti.com/lsds/ti/amplifiers-linear/instrumentation-amplifier-products.page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除了二樓所說,樓主的工作條件未說明清楚,也未提供原理圖之外。

NE5532 的 Input Offest = 4mV maximum ...

很久没用运放了,印象中输入失调电压只会在输出端引起准确度问题,而不是噪声问题。比如放大到500mv,因为输入失调电压的存在,是没法准确到500mv的。主要还是要看噪声,NE5532的好像挺小的,不知道楼猪要用在什么场合。

施主講得都對,但有沒有關係只有樓主自己清楚。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很久没用运放了,印象中输入失调电压只会在输出端引起准确度问题,而不是噪声问题。比如放大到500mv,因 ...

对喔,按照我的电路不输入直流信号,改变电阻也可以改变输出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儀表放大器 Instrumental Amplifier 簡稱 INA,踢哀(TI)有一個 INA 系列的放大器。

http://www.ti.com ...

是可以在里面做什么?

先考慮輸出偏移(Offset)對你的應用有沒有影響?^_^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电路能把直流小信号放大,这个电路也还没做出来,就是想提前问问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放大 ...
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WeaLGfvmPKYuMqKWms_x0CjbQe2meDseV_nlUrkb8-Gttn8vUMwWJkRgXKcJNjChmqnkjrQt9qspWwUOKnguRQoGzXoIBlcDzBjPXMG3HK3

按照里面的电路,做了直流的修改,去了一些电容,加了一些电源的旁地电容而已
你看这样的电路能实现吗?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是可以在里面做什么?

哈哈

我也不知道你想幹什麼?嘿!嘿!一下子說要放大 5mV 的直流訊號;一下子又說電路不輸入直流訊號。^_^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哈哈

就是要做直流放大呀,帅哥

网友A:
佛學講堂

有個老和尚收了兩個徒弟。有一天,這兩個徒弟吵架了,甲徒弟先向師父告狀道:「師父,乙怎麼可以如此對待我,他不對!」師父就點點頭回答他說:「你對!」,於是甲徒弟很高興地離開了。

乙徒弟很不服氣,也向師父訴苦說甲是如何不對,師父也點點頭回答他道:「也對!」。乙徒弟聽了也很高興地離開了。

在一旁掃地的丙徒弟,聽了有點不解,於是問了師父︰「師父對他們兩個都說對,那倒底誰對呢?」。只見老和尚不疾不徐的對丙徒弟說︰「你對!」

网友(点评):
有個老師父收了兩個徒弟。 怎會冒出丙徒弟?? Orz

网友A:
jacklee_47pn︰
有個老師父收了兩個徒弟。 怎會冒出丙徒弟??Orz

狗然觀察入微,不過這不正告訴大家,問題本身與後來引述的故事都是矛盾的。

网友:
很久没用运放了,印象中输入失调电压只会在输出端引起准确度问题,而不是噪声问题。比如放大到500mv,因为输入失调电压的存在,是没法准确到500mv的。主要还是要看噪声,NE5532的好像挺小的,不知道楼猪要用在什么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狗然觀察入微,不過這不正告訴大家,問題本身與後來引述的故事都是矛盾的。

问题本身跟狗没什么关系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可以在里面做什么?

踢哀(TI)儀表放大器 INA 系列特點

  • Low Offset Voltage
  • Low Input Bias Current
  • High CMR

网友A:
引用 网友A:
狗然觀察入微,不過這不正告訴大家,問題本身與後來引述的故事都是矛盾的。

jacklee_47pn︰
有個老師父收了兩個徒弟。 怎會冒出丙徒弟??Orz

其實你再仔細讀一次,語意並沒有錯誤。故事只說老師傅收了兩個徒弟,並沒有說老師父只有兩個徒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其實你再仔細讀一次,語意並沒有錯誤。故事只說老師傅收了兩個徒弟,並沒有說老師父只有兩個徒弟。[/ba 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佛學講堂

有個老和尚收了兩個徒弟。有一天,這兩個徒弟吵架了,甲徒弟先向師父告狀道:「師父,乙怎麼可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