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能否像Allegro一样导入走线

楼主(2016-03-01):
各位大神请帮忙看一下,第一次用ad画板子,有一层走线跑飞了,无法恢复,可否像allegro那样从以前的板子上导入走线呢?在线等,急!谢谢

网友A:
不知道AD最新版本有没有这个功能,以前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AD最新版本有没有这个功能,以前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功能的

那不是就只有重新布线了?

网友B:
1.复制;
2.特殊粘贴:E+A
注:粘贴时参考点和复制时的一样;
即可完成拷贝;

网友C:
可以的,先将导线全部选中,复制,用特殊粘贴  保留网络 就可以实现从旧的PCB到新的PCB的走线复制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可以的,先将导线全部选中,复制,用特殊粘贴  保留网络 就可以实现从旧的PCB到新的PCB的走线复制!

    特殊粘贴的时候注意设置好原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1.复制;
2.特殊粘贴:E+A
注:粘贴时参考点和复制时的一样;

    可以了,谢谢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    特殊粘贴的时候注意设置好原点

    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可以的,先将导线全部选中,复制,用特殊粘贴  保留网络 就可以实现从旧的PCB到新的PCB的走线复制!

    好的,谢谢

网友:
    表贴焊盘,在铺铜时用十字连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可以的,先将导线全部选中,复制,用特殊粘贴  保留网络 就可以实现从旧的PCB到新的PCB的走线复制!

我在整层复制导线的时候会复制到器件,导致复制到另外板子上时器件就重复了,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在整层复制导线的时候会复制到器件,导致复制到另外板子上时器件就重复了,这个情况怎么解决啊

你选择的时候可以SHIFT+F选择你需要的导线 而不选择器件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选择的时候可以SHIFT+F选择你需要的导线 而不选择器件的!

    Shift+F没办法框选啊!

网友E:
    AD不用导入,直接Ctrl+C,Ctrl+V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AD不用导入,直接Ctrl+C,Ctrl+V

请问有没办法,只选择走线,不会框选到器件?

网友E:
按住ctrl框选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按住ctrl框选

谢谢

网友(2016-06-15):
引用 楼主:
请问有没办法,只选择走线,不会框选到器件?

有,先选中区域内的所有东西(包括了器件,导线之类的) 然后右键  查找相似物  里面把导线和选择后面改成SAME  这样就只选中导线了 再复制就可以了!不知道你明白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