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低温下链路时断时连,什么原因呢?

楼主(2016-03-01):
各路高手大侠,求教求教:印制板在-10度以下FPGADSPA之间的SRIO跑1X 5Gpbs会出现链路时断时连,温度越低断开时间越久。一批印制板都是这个现象。这是怎么回事呢?

网友A:
从你所述症状,一个方向供参考:
检查驱动,适当调整上升沿斜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从你所述症状,一个方向供参考:
检查驱动,适当调整上升沿斜率。

能解释一下具体原因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能解释一下具体原因吗?

低温下出现断开是因为上升沿斜率过缓使得眼宽和眼高不够。
只是从你当前所给出的症状推断的结论,也有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。

网友:
用了什么板材,走线长度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