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用坐标法移动器件?

楼主(2016-03-01):
如图,
怎么用坐标法把器件移动到固定板框上?

网友:
move指令下,options面板里面point选user pick,然后move器件,snap to pad edge vertex,移到相应的机构图,snap to segment vertex。

网友:
move命令,然后右下角有个p,点击出来,然后输入坐标,pick,就可以了

网友:
确定在move指令下,通过点击器件或是原理图的器件(交互情况),器件即可在鼠标上挂接,然后在allegro指令栏中输入坐标。移动类似

网友:
使用move命令,在器件受鼠标可移动状态下,输入需定位的坐标值,按回车即可。

网友:
使用move命令,显示左边,用命令将器件移到框内~!

网友:
move 右键snap pic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