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 ORCAD CAPTURE 如何批量拷贝和修改网络名? 谢谢

楼主(2016-03-01):
例如 芯片D1的1,2,3管脚对应的网络名分别为 A1,A2,A3, 现在需要重新定义1,2,3管脚的网络名分别为A3,A1,A2,

网友(2016-03-31):
1,2,3管脚对应的网络名分别为 A1,A2,A3

1.Ctrl+I ,全部取消只选PIN
2.框选这些PIN,按下ENTER,取出管脚对应的网络名,放到Excel上
3.Ctrl+I ,全部勾选
3.选择芯片,Edit Part
4.选View,选Package
5.Ctrl+E ,贴上刚刚Excel的讯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