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AZ1117adj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01):
小弟使用AMS1117adj产生3.7V的稳定电压。如图中的公式(VREF=1.25V,IADJ=60uA),选取的R1=R2=20Kohm。发现Vout=4.3V,调节Vin,Vout也随着变化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?按理说Vout应该恒定才对。
于是将R2设为0ohm(此时Vout计算应为1.25V),看看选取R1的值为多少才合适。
R110K6.8K2.5K1K  0.51K
Vout4.3V3.9V2.5V1.25V1.25V
上表中Vout是大概值,具体值记不太清了,想表达的意思就是:只有当R1<=1K(估计值)时,产生的Vout才是计算式得到的值。想请问大哥大姐们,AMS1117adj对调节电阻有什么要求么,看技术规范也没具体说明,只有这么个计算公式。在此谢过了。

网友:
和电压差有关系吧,Vin-Vout

楼主:
内部是个达灵顿管子,不会分析。还有ADJ管脚的漏电流,这个有什么说法吗?

网友:
刚刚简单看了一下,输入的MAX是15V,你的输入没问题吧?另外,看公式,IADJ很小但是你的配置电阻过大,调节下两个电阻值应该就没问题了

网友A:
The R1 is the resistor between the output and the adjust pin. It's value is normally in the range of 100-200 Ohm.

National Semiconductor LM1117 芯片資料講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National Semiconductor LM1117 芯片資料講的!

版主,能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选值范围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能帮忙分析分析这个选值范围么?

不行!小弟才能低劣。

簡單來說,ADJ 腳位會有些微的電流,流經電阻就會產生誤差。

V = IR,電阻越大、誤差就越大。

具體請看上載的技術文檔。

AN-1378 output tolerances calculations.pdf

楼主(2016-04-18):
引用 网友A:
不行!小弟才能低劣。

簡單來說,ADJ 腳位會有些微的電流,流經電阻就會產生誤差。

感谢版主的交流与分享

网友(2016-05-28):
in ASM117 PAGE 5 Ripple Rejection 有告知 R1 選用的阻值範圍  R1 (normally 100Ω to 200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