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kill加载

楼主(2016-03-01):
    allegro的 command窗口可以输入某一命令,并且执行成功,但是在allegro.ilinit文件中找不到此命令,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此命令的相关程序

网友:
    skill命令是在代码中体现的(axlCmdRegister),allegro.ilinit只提供一个加载功能。

网友A:
    这个就只能建议看.il文件里的程序怎么写了,里面调的语句就是命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个就只能建议看.il文件里的程序怎么写了,里面调的语句就是命令

    .il文件中找不到相关程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