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请教

楼主(2016-03-02):
安装后,图标会变成这样,请问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A:
    我上次也碰到过,是图标链接出现了问题。如果双击以打开也没什么问题,要不重新到程序项里用右键新创建一个桌面链接也可。

网友B:
    重新导出快键方式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上次也碰到过,是图标链接出现了问题。如果双击以打开也没什么问题,要不重新到程序项里用右键新创建一个 ...

    谢谢,好像是不影响使用,哈哈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重新导出快键方式

嗯嗯,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