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导出零件库的时候,提示 ERROR: creating padstack: * 是什么意思

楼主(2016-03-02):
padpath、psmpath、devpath应该怎么设置
我都改成 ../Comlib 后,导出导入零件都出了问题
log内报错
*********************** Summary *********************
ERRORs reported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
Number of padstacks dumped:              178
Number of package symbols dumped:        128
Number of mechanical symbols dumped:       1
Number of format symbols dumped:           4
Number of shape symbols dumped:            3
Number of flash symbols dumped:           26
Total number of symbols dumped:          162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:
請教你是使用system的 File->Export->Libraries ?
還是寫成skill的函數導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