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VX.1导出Part lister 时导不出来

楼主(2016-03-02):
    具体是这样:

    [size=-1]Started C:\mentorgraphics\EEVX.1\SDD_HOME/common/win32/bin/icdbPartsLister.exe -dxd -prj="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VOI.prj" -cfg="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PartsListerDefaults.ipl" -cfg="c:/mentorgraphics/eevx.1/sdd_home/standard/templates/dxdesigner/expedition/PartsListerDefaults.ipl" -out="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VOICE_V1.xlsx"

    [size=-1][url=]Loading IPL... c:/mentorgraphics/eevx.1/sdd_home/standard/templates/dxdesigner/expedition/PartsListerDefaults.ipl[/url]

    [size=-1][url=]IPL load successful.[/url]
    [size=-1][url=]Loading IPL... 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PartsListerDefaults.ipl[/url]

    [size=-1][url=]IPL load successful.[/url]
    [size=-1][url=]Detect Current Locale 'decimal_point' = '.'[/url]

    [size=-1][url=]couldn't start Excel and get Application object.[/url]

    [size=-1]Finished C:\mentorgraphics\EEVX.1\SDD_HOME/common/win32/bin/icdbPartsLister.exe

网友:
    有任何错误提示吗?

网友A:
    有一句说无法启动Exce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有一句说无法启动Excel

是啊,之前是可以....有过类似的经历吗?

网友B:
    你把 -cfg="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PartsListerDefaults.ipl"改为安装目录下的原始路径 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 -cfg="C:\Users\roiland\Desktop\VOICE_V1\PartsListerDefaults.ipl"改为安装目录下的原始路径 试试

这个默认模板不可以自定义路径啊

楼主:
    解决了 ,WPS的启动不了啊    重装2007office后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