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ORCAD编号(U? R? C?)有什么办法将新增加进去的器件编号和存在的不冲突?

楼主(2016-03-02):
请问orcad编号(U? R? C?)有什么办法将新增加进去的器件编号和存在的不冲突?不同,是新的编号。如已有R1 R2 R3 R4,新增加的一个电阻就是R5.

网友A:
要看ORCAD版本,有些版本有此功能,但是不能從中間缺號自動填入,一律從尾碼開始往上加。有的版本可以從中間加。
自動編號設定請看下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ORCAD版本,有些版本有此功能,但是不能從中間缺號自動填入,一律從尾碼開始往上加。有的版本可以從中 ...

谢谢版主的仔细解答,还有图示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要看ORCAD版本,有些版本有此功能,但是不能從中間缺號自動填入,一律從尾碼開始往上加。有的版本可以從中 ...

請問板主:
假設編號是 C001 開啟之後遞增是C002 .....etc

那有方式可以變成是 C001 遞增之後是 C101....etc
即不是尾數遞增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請問板主:
假設編號是 C001 開啟之後遞增是C002 .....etc

就是加一,其他沒有。

网友(2016-11-28):
是啊,我之前用过一个版本就是可以从中间添加缺失的。不知道从哪个版本又不可以了。想恢复这个功能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