推荐无线发射模块,要求耗电低,可以用纽扣电池

楼主(2016-03-02):
如题,最近帮别人设计类似zigbee的系统,亲们是否有推荐稳定可靠的无线发射和接收模块。

网友A:
多少Hz频段的? 传输多少比特流数据?距离要求?

网友:
布魯吐司 四點零 逼野樓醫 (Bluetooth 4.0 BLE)啦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少Hz频段的? 传输多少比特流数据?距离要求?

距离要求100米内,只用传输一个地址和单bit传感器状态位即可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距离要求100米内,只用传输一个地址和单bit传感器状态位即可

可以考虑433也可以组网    比如CC1101模块

网友:
Low Power (Average current consumption in a node 5-50+ mA)

  • Wi-Fi Direct
  • ZigBee
  • Bluetooth versions prior to V4.0.

Ultra Low Power (average current consumption <1 mA)
  • ANT+
  • Bluetooth V4.0 (which includes Bluetooth Low Energy as a hallmark feature).

网友:
华为,中兴都出模块的,直接去官网匹配合适的

网友:
我做过一个汽车上用的遥控器,蓝牙4.0的。用CR2303电池供电,当时计算是好像可以使用10年。用了一个壁虎的MCU和蓝牙4.0的模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