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我不能进行差分布线?

楼主(2016-03-02):
我在使用视频课程的例子布线时,想对差分信号进行布线,但是不能同时布两根线,只出现了一根线的布线轨迹,为什么呢?请高手指点,谢谢!(我还重新编辑了差分信号的设置,并且菜单和工具栏命令都尝试了,还是不行)

网友A:
原理图设置,规则设置都是有可能出错的,得具体把设置截出来。

楼主:
差分对设置

差分对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原理图设置,规则设置都是有可能出错的,得具体把设置截出来。

PCB文件是JIMMY老师课程里附带的,我觉得应该设置好了

楼主:
利用规则向导重新设置了规则,搞定了,谢谢himonika 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