遇到一个电流流向问题,麻烦解答一下。

楼主(2016-03-02):
大概意思就是电压经过π型滤波,然后在出来使用。(不用考虑什么布局了,因为是限定死了的。)电压正极我是按照流向经过电容电感再出去,不是就近画在一起。GND呢?也要先经过电容负极再出去还是可以就近接在一起。

网友A:
接经过滤波后的GND较好。可以考虑跟正极走线并行,接右边电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经过滤波后的GND较好。可以考虑跟正极走线并行,接右边电容。

谢谢,我也那样画了,就是路径长了一些。刚刚已经发出去加工了。

网友:
    π型滤波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子走线?两个电池串一起?为什么π型滤波只接到下面的电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