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nsys仿真] FPC在HFSS中如何仿,急求大神指教

楼主(2016-03-02):
在hfss中FPC如何模拟呢,或者说如何自己定义材料

网友(2016-04-09):
你如果不考虑FPC板的弯折情况,那就跟仿普通PCB板一样,你把材料的Dk和Df值导入,按照实际叠层设置,再进行仿真。

网友A:
2G以上就不准得离谱了。不建议做FPC的3d分析,这个分析不如软件商吹嘘的那么精准。应力对介质均匀的影响实在太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G以上就不准得离谱了。不建议做FPC的3d分析,这个分析不如软件商吹嘘的那么精准。应力对介质均匀的影响实 ...

版主好,那在做一些高速的软硬结合板时应该怎么评估呢?

网友:
目前我也只能评估硬板。
软板我也不知道怎么直接评估才能保证拟合,测试也不是能保证绝对一致性的,FPC折叠后会出现各种差异,不要走太多高速和对电源完整性要求高的信号。

网友:
建立出各样的3D MODEL,然后simulate

网友(2017-06-19):
在特定的结构下应该可以得到应用

网友(2017-08-01):
这类问题分析尽量采用多物理场的分析方法,分析不同应力下的电磁场特性

网友(2019-05-07):
引用 网友A:
    2G以上就不准得离谱了。不建议做FPC的3d分析,这个分析不如软件商吹嘘的那么精准。应力对介质均匀的影响实 ...

    如果不是长期多次弯折,只是一次弯折成型后固定这种,可以仿真吗?准确吗?

网友(2019-07-14):
    FPC厂家宣传可以跑5G的信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