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买电脑win10 64位的系统,装不上pads9.5,求解

楼主(2016-03-02):
新买电脑win10 64位的系统,装不上pads9.5,求解

楼主:
vx与pads有啥区别啊

楼主:
2者是互相兼容吗?

网友:
同学能分享这个软件给我吗  谢谢你

网友:
你的新电脑只能安装CADENCE 报告完毕

网友:
可以把  系统换成WIN7   装PADS9.5

网友:
本人同是win10 64位系统,完美运行PADS9.5,所以应该不是系统原因,你应该贴出安装不成功的提示之类的,这样大家才能更好的帮你

网友A:
请问WIN10不能装PADS9.5么?我也装不上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问WIN10不能装PADS9.5么?我也装不上呢~

可以,VX.0  VX1.2都可以安装,需要的私信我,我可以通过QQ传输软件给你们

网友B:
VX.0  VX1.2都可以安装,需要的私信我,我可以通过QQ传输软件给你们

网友:
WIN10是可以装PADS9.5的 只不过原理图选项那里会有一点重叠,不怎么影响使用

网友(2016-06-04):
W10系统可以安装PADS9.5,但是现实会有缺陷,下载个补丁会有改善

网友(2022-12-30):
引用 网友B:
VX.0  VX1.2都可以安装,需要的私信我,我可以通过QQ传输软件给你们

    可以穿Vx.0版给我,谢谢!我的QQ:303153833

网友:
   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