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e5532的那些事,真的是。。。

楼主(2016-03-02):
ne5532一接上电源24v双端电压,没有输入时,它的输出为什么会有0.4v,我要做的是直流小信号放大。电路图按照网页里的做的
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WeaLGfvmPKYuMqKWms_x0CjbQe2meDseV_nlUrkb8-Gttn8vUMwWJkRgXKcJNjChmqnkjrQt9qspWwUOKnguRQoGzXoIBlcDzBjPXMG3HK3

講了就沒人信!@_@!!!

网友A:
网页里面不是直流放大吧,交流放大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页里面不是直流放大吧,交流放大吧

对,我已经把那些电容去掉了,改成了直流

网友B:
再多看幾次!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 ... amp;_dsign=e0a229ad

网友C:
为啥会有0.4V?这就是输入失调电压的作用,算4mv的输入失调电压,放大100倍,那就是400mv。如果你特别在意的话,就加上调零电路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再多看幾次!
https://www.eda365.co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17870&extra=page%3D1&page=1&&_dsig ...

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啥会有0.4V?这就是输入失调电压的作用,算4mv的输入失调电压,放大100倍,那就是400mv。如果你特别在意 ...

是啊,我不要那失调电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行

再不懂就是沒救了!

毀人不倦!

网友B:
如果連抄都不會的話……

网友(点评):
蹲蹲叫悔。Orz Super Go 的解釋【進去蹲一蹲叫誰後悔 ?】 ^_^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連抄都不會的話……

我也是按照这种电路来做的,我怀疑我的运放坏了,一通电输入端就是几伏特

网友:
    24V超过极限电压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