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,动态铜如何修改为静态铜?

楼主(2016-03-02):
求助:allegro,动态铜如何修改为静态铜?

网友A:
选取铜皮,右键 change shape style (单词忘记怎么写了)?

    l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选取铜皮,右键 change shape style (单词忘记怎么写了)?

    菜单shape:change shape type.然后再去选择要修改的shape,搞定。谢谢你的提醒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菜单shape:change shape type.然后再去选择要修改的shape,搞定。谢谢你的提醒!

怎么知道铜是静态铜还是动态 铜?另外不是静态就是动态? 另外静态改为动态也是这么改吗?动态就是走线时候会自动避让的铜吗?

网友B:
    请教各位了,谢谢

    lm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请教各位了,谢谢

shape->select shape or void/cavity查看shape属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hape->select shape or void/cavity查看shape属性

我按照上面操作后 点击shape,然后shape被选中没有弹出属性。我用类似感叹号的查询 图标 去点shape(对象只勾上shape)可以看到 solid filled 。这样算不是是静态铜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