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请问怎么用Skill改变文字的字号

楼主(2016-03-02):
请问怎么改变文字的字号?要求15.5版本也能适用

网友:
你是说用skill吗

网友A:
Edit->Change 就可以改變文字的字號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dit->Change 就可以改變文字的字號

当然是用Skill
axlDBChangeText(textid nil block)
16版本可以用这个,但是15版本的怎么处理?

楼主:
当然是用Skill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当然是用Skill
axlDBChangeText(textid nil block)
16版本可以用这个,但是15版本的怎么处理?

15.x版本可以使用axlDBCreateText来创建一个新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5.x版本可以使用axlDBCreateText来创建一个新的。

也就是
myorient = make_axlTextOrientation(?textBlock "1" ?rotation angle ?mirror mirror ?justify “left”)
when(axlDBCreateText(txt, origin ,myorient, layer, parent) axlDelete(txt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