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402 Bga Shape 怎么做出来,谢了

楼主(2016-03-02):
哪位告知下步骤,这个不规则的Shape怎么做出来,
搞了半天,还是没整明白
多谢

网友:
0402跟BGA什么关系?

网友:
首先 画一个 你需要的 正方形的 大小   然后执行 倒角 命令 记住是 倒成 圆弧的

网友:
先画正方形,再倒圆弧

网友:
16.6版本及以上的版本都可以直接画这样的铜皮

楼主:
搞定了,多谢各位

网友:
有相关的SKILL

网友:
绿油开窗?没必要这样做,我之前也这样做过   板厂改回圆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