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做螺丝孔的扇形花瓣,求大神指点

楼主(2016-03-03):
    怎样做螺丝孔的扇形花瓣,求大神指点

网友:
    通常是在螺丝孔周围加开窗。如果需要上锡,还可以加上顶层钢网。如果“花瓣”位置需要通孔,可以在做封装时加进去。

网友(2016-04-07):
    螺丝孔的扇型花瓣具体的用途是什么?

网友(2017-07-18):
    螺丝孔的扇形花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