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DT TSS选型如何看能承受共模6kv(1.2/50us) 比如下面两个手册;

楼主(2016-03-03):
请各位谈谈使用技巧?谢谢

GDT

TSS

网友(2020-04-10):
每种保护器件都有其局限性,如气体放电管,它的优势在于通流能力大,电容值小,适合于通讯类产品的初级防护,但在响应速度、击穿电压精准度和残压方面相对不是很理想。硅瞬态保护器件浪涌承受能力普遍较低,这就造成不适合直接用于初级防护。当单一保护器件不能解决问题时就需要采用组合不同保护器件,取长补短,来实现整体防护效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