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XT形式的封装文件怎么转换成可用的DRA文件

楼主(2016-03-03):
TXT形式的封装文件怎么转换成可用的DRA文件,同事发给我一个封装是TXT形式的,我要把他放到我的PCB上,怎么弄成dra文件呢?有人做过吗?

楼主:
他给我的是一个FPGA的封装,BGA形式,900管脚,是个.TXT文件,我在想,TXT文件怎么能做成封装呢?

网友:
    是什么样的txt文件呢?Allegro可以导入符合格式的csv文件,详细使用可以看看软件帮助。

网友:
    能上传下text文件吗

楼主:
    这里好像上传不了TXT文件,我打包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这里好像上传不了TXT文件,我打包试试

    這個檔案是DEVICE FILE ,其內容如下,這個檔案的資料無法轉成DRA,也無法自行建立DRA

(DEVICE FILE: XC7K325T_8_FFG900_XC)

PACKAGE FFG900
CLASS IC
PINCOUNT 900

    PINORDER TYPE17 CCLK_0 CFGBVS_0 DONE_0 DXN_0 DXP_0 GNDADC_0 INIT_B_0 M0_0 M1_0 M2_0 PROGRAM_B_0,
          TCK_0 TDI_0 TDO_0 TMS_0 VCCADC_0 VCCBATT_0 VN_0 VP_0 VREFN_0 VREFP_0
FUNCTION G1 TYPE17 B10 L10 M10 U14 U15 P14 A10 AB5 AB2 AB1 K10 E10 H10 G10 F10 P15 C10 T14 R15 R14,
      T15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    这个文件只是对封装的一些描述,pcb导入第3方网表会用到

楼主(2016-06-24):
    谢谢各位的指点,看来是我那个同事弄错了,我也得继续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