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ODB++使用CAM350 10.5 转PADS的问题

楼主(2016-03-03):
allegro brd文件,想转pads PCB文件,但经过多次尝试两者间直接转换,在不删除走线的情况下都无法成功。然后想导出ODB++,由CAM350转PADS,但ODB++文件import to cam350后发现,export CAD data选项中全为灰色,不知这个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15462-1-1.html

谢谢回复!我有尝试过你链接里的做法,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转换一些板子,有些大板无法顺利转。所以才想到使用CAM350;不过后面我采取allegro-AD16-PADS的方式,成功转得了。谢谢你咯!

网友(2020-05-11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回复!我有尝试过你链接里的做法,使用这个方法可以转换一些板子,有些大板无法顺利转。所以才想到使 ...

略屌略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