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新人】MARK点问题

楼主(2016-03-03):
LZ新人,最近在做PCB,由于要SMT,所以要加MARK点,但是LZ从未搞过这一块,表示很不理解,于是上网查资料,最终加了一个1mm的MARK点,麻烦大神给看下对不对,行不行?另外这个MARK点是画好PCB后直接放焊盘加上去,还是把它做成库,从原理图导入?

网友:
最好做成库 ,下次使用起来更方便!

网友:
PCB中,mark点的避让,可以用Polygon Pour Cutout来实现,带着Cutout一起做到封装里,以后用会方便点

网友:
我的经验是做成库比较好,从原理图导入,这样不会忘记了,也更容易留出位置来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