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走线渐变 请教

楼主(2016-03-03):
请问有没有方法实现    线宽在一定长度内从8mil到18mil的平滑渐变增宽?

网友A:
    可以试试Route->Gloss->Add Tapered Trace

网友B:
    用约束管理器 自己设置吧 还有就是设定一个范围 当线画到这个范围内 线宽自动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Route->Gloss->Add Tapered Trace

版主,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提示。我没有找到对应的设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约束管理器 自己设置吧 还有就是设定一个范围 当线画到这个范围内 线宽自动变

    你说的是Neck吗? 和我 指的应该不是同一个问题

网友C:
    把线变成SHAPE。自己手动拉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线变成SHAPE。自己手动拉。。

这个比较麻烦,就想知道有没有直接拉线的方式解决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主,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提示。我没有找到对应的设置。

说明开关还没打开,到Route->Gloss->Parameters中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,再点击其左侧的小按钮,勾选Tapered traces,可根据需要设置参数。可参考学堂课程:http://mooc.eda365.com/course/187中射频电路PCB实战设计视频课时第17分钟开始讲解的内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开关还没打开,到Route->Gloss->Parameters中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,再点击其左侧的小按钮, ...

谢谢版主!

网友:
    学习了,涨涨知识,,,,,,,,,,,,,,,,,,,,

网友(2022-08-15):
引用 网友A:
说明开关还没打开,到Route->Gloss->Parameters中勾选Fillet and tapered trace,再点击其左侧的小按钮, ...

    在RF模式下可以走渐变线,您分享的这个视频,现在好像没有了,可以再分享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