各位大侠,spb 17.0的项目可以用16.6的打开吗?

楼主(2016-03-03):
现在用17.0,什么都好,就是画板的时候老是出错关闭,画个板子真是煎熬,想换16.6了。

网友:
    没用过17的不能降版本吗?

网友:
    一般新版本的XX.0版本最好别用

网友A:
    估计到17.2才能好用。再等2年吧。赶紧downrev,或者重新做

网友:
    我试过的是不能打开。就用16.6吧,很稳定的版本

网友:
    还是16.6好使

网友:
    不要盲目追新

网友:
    17.0不能降版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估计到17.2才能好用。再等2年吧。赶紧downrev,或者重新做

今年四月份将出17.2

楼主:
    多谢各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