步进电机驱动芯片输出接线距离问题

楼主(2016-03-03):
各位大侠你们好,我现在着手驱动控制电路部分的设计,目前问题是42mm步进电机控制的是底座转盘转动,主控制板却安装在墙体上,从主电路板驱动输出(A+A-B+B-)接口到电机接线距离有4~5m左右,请问能否直接接这么长的线,如果不能这种情况我该如何解决?

网友:
應該是可以,線徑AWG)要選粗一點,避免壓降(Voltage Drop)過大。

參考別人設計的系統︰
https://content.smcetech.com/pdf/LEC.pdf

网友:
踢哀(TI)Stepping Motor Driver DRV8711
Operation Voltage = 8V ~ 52V

http://www.ti.com/lit/ds/symlink/drv8711.pdf

网友:
接線長要注意 EMI 的問題!

楼主:
我担心的是电压压降会降多少,还有信号会不会衰减的厉害

网友:
壓降Voltage Drop)多少就看你的馬達吃多少電流及纜線的線阻。

V = IR 麼?所以建議線徑AWG)用粗一點。參考別人生產的 Stepping Motor Driver,3 公尺配線大多使用 18 AWG, 20 公尺有人用到 12 AWG。多少線徑(AWG)每公尺有多少線阻,是有表格可查詢的。

网友:
12 AWG -> 6mΩ / m
13 AWG -> 7mΩ / m
14 AWG -> 9mΩ
15 AWG -> 11mΩ
16 AWG -> 14mΩ
17 AWG -> 18mΩ / m
18 AWG -> 23mΩ